笔记本电脑背后有个电池图标,旁边有个小孔。

楼主(2023-04-10):
笔记本电脑背后有个电池图标,并且有个小孔,不知道是什么作用。

网友:
第一次见到。清cmos的?

网友:
放电用的,不用取电池了

网友:
类似路由器的小孔,捅一下里边BIOS就恢复出厂设置了。

网友:
同意下试试就知道了啊

网友:
拨下适配器,捅一下试试,应该是放电用的

网友:
清BIOS设置的,这种都是内置电池,电池不取BIOS理论无法复位,所以得设计个BIOS复位按钮。

网友:
捅一下里边BIOS

网友:
维修技术员,捅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我猜是初始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