闪屏求思路

楼主(2023-04-10):
联想小新 ,进过水修好了现在闪屏 19v正常的3v也正常求问接下来干哪里

网友A:
屏线   或者拆屏看下是不是接口松动   有供电看稳定不   也会可有转换MOS管出问题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屏线   或者拆屏看下是不是接口松动   有供电看稳定不   也会可有转换MOS管出问题了

都换过了

差一口就修好了。有点难受

网友:
显存有没有虚焊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会闪不?

网友:
外接屏幕排出屏

网友:
着重看进水地方相关电路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电源电池来回切换的问题。

网友:
换排线 屏 试试

网友:
LEDVDD连接的0Ω电阻直接驼锡

网友:
亲(●●)这边建议你换台电脑的呐!

网友:
可以尝试把屏供电直接一坨直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换过了 差一口就修好了。有点难受

检查一下霍尔传感器 之前修到一台进水引起霍尔输出脉冲信号导致闪屏

网友:
是亮度调节那种闪还是怎么个闪?

网友:
不知道你说的闪是哪种闪,最好上个图

网友:
闪屏,外接正常吗,如果正常,多数是屏的问题,换芯片,电感,但是不太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