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中【小小小小小白】

楼主(2023-04-10):
OPPO A 57,充电一直处在这个画面,求解,路过大师给个招,万分感谢。【初初初级】

网友A:
拔掉充电器,拆开手机,用万能表测手机电池电压,如果低于3.7V,就用可调电源给电池先充一下电

网友B:
出现提示电池电量低情况,一是电池真没电了,充一会就好。二是电池座接触不良无法识别到电池数据导致。三是主板的检测线路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拔掉充电器,拆开手机,用万能表测手机电池电压,如果低于3.7V,就用可调电源给电池先充一下电

冲过了,还是这样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出现提示电池电量低情况,一是电池真没电了,充一会就好。二是电池座接触不良无法识别到电池数据导致。三是主板的检测线路有问题。

前两个问题都排除了,就剩第三个主板检测线路了

网友A:
电池保护小板坏了

网友A:
用一块有3.7V的电电池,安装到手机试试,看看能不能充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一块有3.7V的电电池,安装到手机试试,看看能不能充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保护小板坏了

这个得下功夫查了

网友A:
电池保护小板坏了,是可以用其它能用的电池的保护小板替换的。

网友C:
电池保护小板坏了,查查 电子,拆下来看看,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D:
我也有一个r9s plus这样的,之前是待机一天就没电,耗电量大,更换了电池还是不行。最后这界面,看了视频好像是充电ic附近的问题,一直也没搞,扔在那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有一个r9s plus这样的,之前是待机一天就没电,耗电量大,更换了电池还是不行。最后这界面,看了视频好像是充电ic附近的问题,一直也没搞,扔在那里

不打算修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池保护小板坏了,查查 电子,拆下来看看,应该就可以了

好的,谢谢,我试试看行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保护小板坏了,是可以用其它能用的电池的保护小板替换的。

好的,谢谢,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