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低温锡通病lenovo 小新Pro-13 2020 GS345/GS346 nm-d071 高清图 易掉件的电阻阻值

楼主(2023-04-10):
电脑型号:lenovo 小新Pro-13 2020
主板版号:GS345/GS346  nm-d071  REV:1.0
故障现象:开机几分钟内蓝屏、死机,黑屏,重启
湖北武汉  电脑快修 超哥

通病低温锡,重新植球cpu解决。海力士16G的颗粒,
镁光16G颗粒电阻位置,
cpu第一脚那个电阻200欧姆、
cpu芯片铁壳字迹“2002sut”的T字正下方电阻33欧姆,
cpu芯片铁壳字迹“2019”的2字正下方电阻10欧,留下高清图,给可能掉件的同行作参考
觉得资料有用,顺手加个分哈,谢谢各位老板

镁光16g电阻位置

网友A:
昨天同款已解决,重植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昨天同款已解决,重植球

解决战斗,定时,2小时内及格

网友B:
问下上下风嘴多少度,焊的时候内存会爆锡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下上下风嘴多少度,焊的时候内存会爆锡吗

很多人用旋风枪取,我bga撬,温度不超230即可,掉件一般是除胶阶段手法不对碰到了,这几天,小新机器共4台,熟能生巧

网友:
联想挺会照顾我们维修人员的

网友C:
我是下部270 上面230 开撬的 要买个手机维修用的翘刀 伸进去 一撬就掉

网友:
鑫制造纽币

网友D:
2019款,之前死机,重植cpu开不了,是不是要重植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019款,之前死机,重植cpu开不了,是不是要重植内存

这又是什么逻辑呀

网友E:
重新直球的话珠太小了,不好直。大家是怎样直的,请教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重新直球的话珠太小了,不好直。大家是怎样直的,请教下。

加分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是下部270 上面230 开撬的 要买个手机维修用的翘刀 伸进去 一撬就掉

还可以伸进去两边划一下   再撬

网友:
重做完 开机慢 不进系统 内存也重做了 有没有大哥纠正下

网友:
做工也太差了吧  零件都能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别怕,掉件了还能看..............

太好了 。妈妈再也不担心我掉件了。

网友:
小新的本子做的确实垃圾。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,,知道了 感谢

网友:
加分,高清无马

网友:
怕掉件  开干之前先拍照

网友:
加分,加分。。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植球了,主要不知道这植球的能顶多久,一般像这样植球报价是多少?

网友:
低温的联想问题确实要多一点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我是下部270 上面230 开撬的 要买个手机维修用的翘刀 伸进去 一撬就掉

不是低温锡吗 竟然搞这么高温度
下次我试试下风200能融化不 能融就尽量温度低点干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是低温锡吗 竟然搞这么高温度
下次我试试下风200能融化不 能融就尽量温度低点干

我是220-230撬的

网友:
现在是AMD的机器越来越多了

网友:
现在低温锡问题好多

网友:
drawing and schematicdrawing and schematic

网友:
确实是通病遇到好几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是下部270 上面230 开撬的 要买个手机维修用的翘刀 伸进去 一撬就掉

我试过上面150,下面190都能取下来,温度高了不小心碰到边上能掉一大片零件

网友:
这种牛逼之处还在于加热不爆锡,黑胶下面也不爆锡

网友(2024-11-02):
NM-D071 图纸与点位

NM-D071.tvw

网友:
这款有不带LTS的高温无铅锡,各位道友注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