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白苹果重启

楼主(2023-04-10):
【机型】iphone 7P

【故障现象】一直卡白苹果,没有跳变

【维修过程】

1,排除外配,单板上电,电流正常跳变230ma,定住

2,根据维修经验,先刷机

3,刷机卡在11%,无法进入恢复模式

4,查询硬盘相关电路,测量硬盘供电,发现问题,1.8V对地阻值只有26,测试同型号其他板子,对地值为350左右

5,这个时候需要解决线路阻值过低的问题,由于硬盘之前被动过,于是先拆了硬盘。很好,主板上对地阻值有300多了。这时候,肯定会觉得硬盘出问题,换硬盘试

6,写完硬盘底层数据,换上新硬盘,本以为问题迎刃而解,结果,故障依旧。没错,1.8V对地值竟然还是26

7,为了排除新换上的硬盘也有故障,于是用测试架刷机,能正常刷到60%。这说明硬盘是没问题的,那么主板有问题?

8,于是,为了排除自己手工问题,仔仔细细清理了周边元件,重植了硬盘数次,故障依旧,1.8V还是26Ω。

9,此时,头大了一圈!为什么装上硬盘,线路就阻值低,不装就正常,偏偏硬盘还是好的???可以肯定的是,必然是主板的问题

10,于是,用表笔测量主板上1.8V和硬盘其他焊点的对通值。是的,有发现!1.8V和NAND_AGND这个信号引脚对通值为26,很熟悉这个数值吧!

11,从这个引脚逆推,发现它经过两个并联的电容,再经过一个电阻到1.8V,而这个电阻的值,正好是24.9,很相近,不是吗?

12,剩下的事,应该可以猜到了吧,是的,其中一颗电容短路了,导致1.8V和NAND_AGND之间只隔离了一个24.9Ω的电阻。NAND_AGND在硬盘内部是接地的,所以,前因后果就通了

13,换掉短路的电容,植上原来的硬盘,刷机,成功!

网友:
谢谢分享!维修过程很详细受教了  上次遇到这种故障 没搞好退机了看来学艺不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