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求思路,35V EN一直跳

楼主(2023-04-11):
板号:DA0P9MB26A0  无图纸 无BIOS  10几片一个故障故障:测量发现35V一直跳 测量35V LDO没跳,测量35V EN有跳变 按EN思路去修  因为没图纸只能三板斧换了EC还是不行
测各大电感 二级电压都没短路的  RTC 也没短路
这种故障该怎么修 求思路

网友:
后级有短路吧

网友:
可以拿好的机子备份bios下来找人改好me也才十块钱 然后刷过去  确定一下en是从ec过来还是哪里过来,这版号是什么机子,论坛没搜到型号

网友(点评):
可以把en割断,确定是en之前还是之后的电路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