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IQOO Neo5不开机(CPU虚焊导致不开机)

楼主(2023-04-11):
IQOO Neo5不开机,原来故障在这,秒杀搞定!

根据以往的经验,应该还是CPU的问题。  将CPU和暂存重新植锡装回后,再打一遍主板电感阻值,没有测到明显短路再上电,扣屏开机手机可以亮logo,随后成功进入系统。

      【机器型号】IQOO Neo5

     【故障现象】不开机

     【维修过程】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,型号为IQOO Neo5,故障描述为正常使用不开机。

IQOO Neo5不开机 图1

      拆机单板测量无明显短路,用电流表上电电流起跳0-60-100-150-80.松手归零,这种电流明显不正常,根据以往的经验,应该还是CPU的问题。

     直接把CPU撬下来重做,要注意,VIVO的主板,芯片都喜欢打胶,目测这块板的电源和充电IC都有打胶,做CPU的时候不注意温度就会吹爆其他芯片,从而引起连环故障,拆下CPU后看一下不装CPU的单板电流,电流正常再装CPU。

IQOO Neo5不开机 图2

      将CPU和暂存重新植锡装回后,再打一遍主板电感阻值,没有测到明显短路再上电,扣屏开机手机可以亮logo,随后成功进入系统。

IQOO Neo5不开机 图3

      【维修结果】将主板装到手机中,开机测试,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,测量充电、WiFi、声音、指南针,震动,电话等功能正常,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
本案路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:
谢谢分享!好像有卡小锡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