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号故障]
苹果iPhone12Pro MAX突然没信号了,换卡也不行?

楼主(2023-04-11):
苹果iPhone12Pro MAX突然没信号了,换卡也不行?

实际故障就是无基带引起的打不了电话,由于X以上苹果手机都是双层主板设计,基带都在下层,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拆机分层,是上下层虚焊引起的无基带,将下层植好锡,重新贴合上下层,确定没有短路后,装机扣屏开机进系统发现基带已经有了,串号也正常。

       【机器型号】苹果iPhone12Pro MAX

       【故障现象】无基带

      【维修过程】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,型号为苹果iPhone12Pro MAX,客户说是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没信号,换了好几张卡都不行,后来变成插卡无服务,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拿过来给我们看看是什么问题。

苹果iPhone12Pro MAX无基带 图1

       接到机器后进设置关于本机插卡调制解调器没有,输入*#06#也没有串号,那实际故障就是无基带引起的打不了电话,由于X以上苹果手机都是双层主板设计,基带都在下层,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拆机分层,分完层观察下层并没有修过的痕迹,导热硅脂都还在,打了一圈基带电源和基带CPU的供电,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。

      我们清理干净上下层焊盘,用测试架夹起来测试,发现基带已经出来了,由于主板没有摔过,进水过和修过,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上下层虚焊引起的无基带,将下层植好锡,重新贴合上下层,确定没有短路后,装机扣屏开机进系统发现基带已经有了,串号也正常。

苹果iPhone12Pro MAX无基带 图2

       【维修结果】将主板装到手机中,开机测试,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,测量充电、WiFi、声音、指南针,震动,电话等功能正常,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
苹果iPhone12Pro MAX无基带 图3

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:
谢谢分享!摔是肯定的 只是带套摔而已

网友:
双层堆叠就是这样子 太不经摔了

网友:
厉害 又捡钱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