典籍一体机主板突然供电不足

楼主(2023-04-11):
给cpu上了个硅脂后,装回去后,按电源键,指示灯微亮,风扇转速很慢,电压只有3v多,按键板指示灯电压只有0.几伏,求大哥们指点一下,我应该怎么测,换了一个按键板,还是这样的,非常感谢

网友A:
操作之前有没有将电池排线进行断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操作之前有没有将电池排线进行断电?

主板是12v供电,我是拔掉了电源的,然后只剩主板上有个纽扣电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