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工控机系统装不上

楼主(2023-04-11):
原来工控机用的win7系统,后来崩溃了,重新装不上,静像完了,重启不安装,不知道怎的?硬盘也格了,32G的!
win7
硬盘

网友:
换个硬盘估计能解决

网友:
等几天,买个试试,谢谢

网友:
用完整版本、手动安装试试

网友:
镜像完了不安装,硬盘重新引导一下

网友:
看下引导模式

网友:
应该是引导模式

网友:
装安装版试一下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试吧

网友:
你用WIN7纯净版安装即可(32位系统)。

网友:
看引导模式 再换块硬盘试试看呢?估计能解决

网友:
最好就是去另外一台同款工控机克隆系统

网友:
看一下启动模式和硬盘分区表,win7建议BIOS设置legacy模式启动,安装电脑自动重启后第一启动项设置为硬盘,硬盘分区表用MBR。建议使用原版镜像安装不要用PE里的系统安装工具。

网友(2023-05-16):
怎么不安装,是看到界面了不安装还是黑屏提示xxx,或者卡bios界面?

网友:
硬盘损坏,更换后正常

网友:
引导或启动模式设置下,还有C盘要设置为MBR并激活成活动分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