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阻值需要把cpu插上还是取下来,好像结果不一样

楼主(2023-04-11):
如题,把cpu取下来,各个供电电感阻值都正常,插上cpu后一部分阻值就很低
cpu

网友:
CPU的阻值本来就小,几欧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如果怀疑cpu坏,就都拆前和拆后都测

网友:
不要上U吧.

网友:
如果被拉低说明CPU内部有短路,要小心了。

网友:
CPU如果出问题了,测组织也是有可能会不正常的。

网友:
正常,不装CPU450左右,装了1以上都是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