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 Vostro 3400 买了才两年,Cmos电池就没电了,正常吗?

楼主(2023-04-11):
这是一台2020年出厂的戴尔笔记本,故障是三黄一白闪灯。很明显是CMOS是电池没电了,我换上去一颗机器就顺利点亮。但是我在想,是不是主板上在漏电。怎么会两年时间,COMS是电池就没电了呢?还是这颗电池本身质量的问题。我现在给他换一颗新的上去,还能撑多久?
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情况。有没有这方面的大神普及一下知识。

网友A:
用两年可以了  你又可以多挣29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两年可以了  你又可以多挣290

为什么是290?

网友:
那你是收多少钱

网友:
散客290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应该正常的现在

网友:
如果没过度放电,是不正常的。
但是考虑电池成本太低,没必要修。除非是信任度很高的客户,一般不会检查电路是否有问题。
我的高信任度的客户标准:从来不还价。

网友:
也可能是大电池没电了,放久了

网友:
买质量好的就行了,便宜的不能用

网友:
买十几块的电池保证用五年

网友:
大电池 经常没电 就会用小电池咯

网友:
纽扣电池用多久这个与电脑的使用率有关。

网友:
电脑长期不用,大电池没电,主板电池就损耗得快。

网友:
量一下RTC电路有没有拉低,拉低了要处理下,不然小电池会很快再次没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