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植桥的问题

楼主(2023-04-11):
我用的是ts1200a 快克的烙铁,用的温度是350 拖焊盘和cpu时候。经常会把表面的绿漆拖坏,有时候还会把他们脱连锡该如何解决?是温度,还是锡的问题,或是手法问题,我也用了吸锡线,也配合了风枪,我上的图,这样该咋救回来

网友:
还有经常边缘会拖坏一些绿漆,这个可以补一些绿油,其他的就不懂了

网友A:
你有没有想过,有个东西叫UV绿油还有紫光灯。可以补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有没有想过,有个东西叫UV绿油还有紫光灯。可以补漆

相连的两个点都被锡连接在一起了,怎么让他们分开,这个很尴尬,绿油,我肯定可以补的,用紫外灯

网友B:
还有下面这样的,相临近的之间绿漆掉了,但是上了锡,相连了,没办法分开,咋解决

网友:
油多不坏菜

网友:
焊油少了,可这会连锡了,加了再多的油,不好让他们分开

网友A:
看图纸和点位, 如果是多个供电点的一个或者地,就少个珠不要了。有用信号点就得想法补出来,

网友A:
出现掉漆是因为你刮太干净了,吸锡线把漆磨掉了。上点低温锡脱点位,别弄太干净了。

网友:
温度可以稍低一点,焊油少了也不好拖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出现掉漆是因为你刮太干净了,吸锡线把漆磨掉了。上点低温锡脱点位,别弄太干净了。

解惑了,非常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图纸和点位, 如果是多个供电点的一个或者地,就少个珠不要了。有用信号点就得想法补出来,

是相连的脚,这两个连到一起,直接焊接没事吧,会不会短路

网友:
这有什么关系直接焊上就行啊,焊盘本来连在一起的无所谓。桥上的上油离远点吹用镊子夹开

网友C:
奇怪了,实地学员怎么会问这么低级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相连的两个点都被锡连接在一起了,怎么让他们分开,这个很尴尬,绿油,我肯定可以补的,用紫外灯

这种它本身可能就是同一个信号

网友:
我一般不会用吸锡线的(锡线容易拖掉漆),直接拖得差不多就行,这样做BGA成功率还高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奇怪了,实地学员怎么会问这么低级的问题?

14年的学员,中间没干过,现在在重新捡起来,

网友:
绿油 或者3秒油弄一下得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应该没有事吧

网友:
温度低了  吸锡带要买好的

网友:
焊盘能连的都是互通的,没关系的

网友:
温度不够,加热的时候用冯强加热辅助,这样焊盘平顺很多,

网友:
感谢分享的朋友

网友:
助焊膏一定要放!才能丝滑不伤焊盘

网友:
没有关系了看图是连在一起的 最好弄之前弄点低温锡 我都是用300瓦烙铁350度左右

网友:
我感觉你是拖的慢了,慢了会掉应该,还有就是可能吸锡带买窄了烙铁头会划伤板子。

网友:
想学好。你买几块G31废品板练练手

别人说的在多,不如自己悟下的经验。别人只是一个指点方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下面这样的,相临近的之间绿漆掉了,但是上了锡,相连了,没办法分开,咋解决

用烙铁尖脱开,然后抹上少量焊油放上锡球再用风枪归位

网友:
同一条线路不会影响

网友:
我也得多练习练习下才行

网友:
拖的时候太用力了吧,要么是技术不够熟练,要么是工具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