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查询南北桥芯片资料?

楼主(2023-04-11):
手中一七彩虹a970主板,故障,初步判断北桥坏,但是手头无七彩虹图纸请问各位老师,如何根据板子型号(譬如c.a970),获取主板南北桥的芯片号(譬如215-0674058等等)?
如何根据该芯片型号(譬如215-0674058等等)查询芯片规格说明,去哪里查或者下载芯片规格说明的PDF文件?

谢谢!

网友:
去芯片组官网能找到部分

网友A:
这么老的板子维修价值不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老的板子维修价值不大。

我仅仅举个例子,举个栗子,就想请教一下如何查询芯片规格?引脚?等pdf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