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这是什么管子

楼主(2023-04-11):
开关电源里的,百度不到,sm词都屏蔽了

网友:
这都能屏蔽……

网友A:
产品名称:AC/DC PWM 控制器
产品型号:SM804

产品参数:
Pout(输出功率):7W
VDD(电源电压):5.6V
开关频率: 100KHz
封装: TO92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产品名称:AC/DC PWM 控制器
产品型号:SM804

好的谢谢,一直以为是个三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