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软1796,pro5背光灯不亮。cpu坏了吗?

楼主(2023-04-11):
测试,这个屏幕开机有显示,但是背光不亮,背光这个电压8.3v。原来只有7.9,更换ec后变8.3,这个cpu有可能是坏的,现在开机一直定屏幕,是cpu坏了造成没有背光,还是就电路的问题?按正常的这个cpu坏了,屏幕背光也会亮的。

网友A:
为啥我测的好的机器和这个电压是19V好像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啥我测的好的机器和这个电压是19V好像。。。

out应该是19左右,屏幕的高压电,控制芯片的pwm脚应该是控制输出的电压高低,也就是屏幕亮度,pwm信号是EC发出来的,不知道是不是CPU问题,按道理,这个亮屏不受控于CPU

网友:
接口换掉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