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HDMI接口无法输出声音

楼主(2023-04-11):
各位师傅,会议室的投影屏幕是用HDMI线的,没有3.5寸音频线,笔记本插入HDMI线后无法输出声音到投影的屏幕,请问是什么原因,是系统那里需要设置吗

网友A:
声卡驱动也要调成HDMI输出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声卡驱动也要调成HDMI输出啊

我在选择输出的设备中,只有扬声器一个选项,无法切换,请问这个要怎么处理,投屏是正常的,就是没有声音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在选择输出的设备中,只有扬声器一个选项,无法切换,请问这个要怎么处理,投屏是正常的,就是没有声音

声卡驱动,显卡驱动都重新装一次,不能用公版的,用品牌官方的驱动。

网友D:
笔记本上的声音输出设备默认是扬声器的,要改成hdmi声卡的那个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笔记本上的声音输出设备默认是扬声器的,要改成hdmi声卡的那个

系统声音设置中,只有扬声器一个选项,没有其它选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声卡驱动,显卡驱动都重新装一次,不能用公版的,用品牌官方的驱动。

电脑是联想,用联想公司的驱动管理软件安装升级可以吗,还是最好手动网上搜索对应的芯片的官方驱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系统声音设置中,只有扬声器一个选项,没有其它选项

那就看看是不是hdmi声卡的驱动没有安装

网友E:
驱动问题,还有音频输出设置对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驱动问题,还有音频输出设置对了吗

系统声音设置中,只有扬声器一个选项,没有其它选项,无法设置

网友F:
还有一种可能,投影的HDMI的音频格式设成了模拟,要改成数字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还有一种可能,投影的HDMI的音频格式设成了模拟,要改成数字才行

你好,请问在哪里设置,是在电脑系统里吗

网友:
在电视或投影机的菜单里的通用或声音里设置

网友:
显卡声音驱动没装或不正常

网友:
声音输出扬声器设置选HDMI输出就行了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