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000 屏不显示 外接正常 LP156WFC

楼主(2023-04-11):
  联想y7000 屏不显示 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 。拆机换屏ok显示正常确定是屏坏了, 一开始以为是暗屏 用强光手电仔细看了没字 。找了 个一模一样的碎屏把屏上的主要芯片全部代换一遍故障依旧。按说如果是屏面板坏了也应该背光亮才对 ,现在是背光都不亮。用热成像仪看电路板发现离led升压近的地方有个电感发烫但是不是特别烫测了下电压是2.8v 参考正常屏是19v 也没短路 再仔细看有个比较大的电容也发烫 测的话也不短路, 不管那么多了, 把这个电容直接换了下。测试 屏竟然显示了但是屏显示是雾状条纹 像是屏液晶坏了 ,有可能是我换显示芯片的原因 ,然后把原来的带换芯片全部换回去测试显示了但是有红蓝条纹。又把中间那个芯片重新加锡焊了下 再次测试显示一切ok。

这个是屏的型号

这个电容坏了

这个芯片没焊好导致显示红蓝条纹

天意wx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
网友:
老板非常好

网友:
#在这里快值得学习 老板牛逼速回复#

网友:
像这种形象我们都说直接换屏,  换好后 坏的屏留着空了慢慢修 修好了后卖二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