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BOOK 820-00138-a能显示无背光

楼主(2023-04-11):
请教一下各位,MACBOOK 820-00138-A能显示无背光,外接显示器也一样无显示,如何排查接口J3800?目前主供电PPVOUT_S0_LCDBKLT是有的,PP5VR3V3_SW_LCD这个5V也是有的,其他的该查哪几路供电?哪位知道的指导一下,谢谢!

网友:
这不是1398吗,看看座子pwm有没有啊,或者换个屏幕试试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