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整板的5V供电都偏低,大家有什么维修经验?

楼主(2023-04-12):
主板整板的5V供电都偏低,USB口的供电大概只有4.5V左右,弄得鼠标都等等一直在响,而且这块主板挂的硬盘也容易出现坏道。我现在是把整个板子5V的电容都换掉了,但是没有改善,我看到5v进线的直接连接了一根mos管和ITE芯片,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芯片不良了?还有各种贴片的陶瓷电容是不是坏了?我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,大家有什么维修经验指导一下我吗?

网友:
台式机吗?电源是不是不太靠谱啊

网友(点评):
是台式机,电源靠谱,好几个电源都这样。

网友:
烧鸡试试啊

网友:
为什么不换个电源试试

网友A:
检查5VDUAL        电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5VDUAL        电路!

我就是不会查这些东西,我只查了几根管子,管子是好的,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性能不良。

网友B:
烧鸡是啥意思?烤AIDA64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烧鸡是啥意思?烤AIDA64?

烧鸡就是比如上面大佬让你检查5V,你用可调电源烧5V,哪里热就是哪里坏了。或者你把主板型号故障发出来大家帮你参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烧鸡就是比如上面大佬让你检查5V,你用可调电源烧5V,哪里热就是哪里坏了。或者你把主板型号故障发出来大家 ...

原来是这个意思啊,谢谢。我没有可调电源,我用开关电源开机然后烤机过,手摸没有任何地方温度过高的。。。主板是华硕的M3N HT DELUXE。

网友D:
先换一个电源试试,看看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换一个电源试试,看看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

电源换过多个,都是一样的。而且电源在别的机器上都没问题。

网友:
贴片的陶瓷电容用大电流烧机可以找出来

网友:
烧鸡试试啊 电容不良 漏了

网友:
打阻值,阻值正常的话检测反馈电路。COMP  FEB啥的

网友:
我没有可调的电源啊,也不知道怎么烧,你们有这样的额机器吗?付费弄弄。

网友:
5vdual开启不充分。

网友(2023-10-02):
你们说的5V DUAL开启不充分是什么原因,好不容易弄到这个主板的点位图了,可以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