扬天s4150屏供电芯片 坏了,求能代用的..谢谢

楼主(2023-04-12):
扬天s4150屏供电芯片 坏了,求能代用的..谢谢

网友:
这个芯片其他板子随便找一个都可以用

网友:
简单的一个开关管,只要沟道对了都可以代用的。

网友:
  都已经拉过去了    还装芯片干嘛       拆了芯片就好了

网友:
楼上说的很对

网友(2023-06-20):
屏供电直接连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