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OTO示波器电源环路增益分析客户实测

楼主(2023-04-12):
我们在之前有文章介绍过LOTO示波器+信号源扫频测电源环路增益稳定性的方法和过程,可以参考演示视频如下:
或者阅读对应的文章:《LOTO示波器 实测 开环增益频响曲线/电源环路响应稳定性
有LOTO客户在阅读了文章的基础上实测了自己的电源板,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,让我们得以对之前的文章和实践有的新的认识和提高。所以感谢这位客户提供的资料和经验,我们得以推出本文对之前的文章做一些补充,方便更多客户的实测借鉴。
首先,我们在文章中使用的变压器,如下图所示,可以在50HZ到100K HZ范围内使用,是不够用的。客户的电源板一般测试需要到两三百K赫兹。
所以客户自行采购了一个3M带宽的变压器,这个变压器体积还是挺大也挺贵的,小一千块钱。加上LOTO的示波器+信号源模块构成了一个他自己的电源环路测试系统。如下图所示:
使用LOTO LOTO示波器 实测 开环增益频响曲线/电源环路响应稳定性的方法,得到如下图所示结果。
曲线上有很多难看的杂点,明显是不正确的数值。为了找到原因,客户又同样的设置测试了一个简单的RC网络的频响曲线,如下图所示:
并没有杂散点。经过排除,这些点并不是由于软件问题,或者是信号输出和信号采集的问题引起的。怀疑是真实发生的信号噪声干扰,所以对电路进行整理,减小干扰发生。
重点怀疑信号源信号经过变压器,由变压器注入的电源板时的接线,以及示波器两个通道测试注入电阻两端波形时的引出线,以及示波器探头的接地线这几个地方,如下图所示:
如上图所示,客户将线缆由散开改为双绞线,减小环路面积,将接地线尽量剪短,效果得到了明显的改善:
如上图所示,几乎没有了原来那些杂散点。可见,原来那么多杂散点是由于信号的噪声干扰。不过相对于几万块的专用设备,实测出来的线条还是不够干净,专用设备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:
客户最终提出建议,我们的绘图还是可以改进一下,不需要采集那么多数据点,把每个频率点附近的震荡和波动都反应了出来,就会显得曲线比较粗只在整个扫频范围内,大间隔的取少量的数据点,然后用直线连起来就可以了,应该能做到曲线变细和没有杂散点。

迅维培训|示波器操作练习系统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29973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