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-神舟炫龙炎魔T1 进水不触发。更换EC后 维修后触发不显示

楼主(2023-04-12):
接一台炫龙炎魔T1 ,版号NTSN1521-VER1.1,进水不触发。由于自学笔记本维修只有1月多。问的小白问题麻烦大家了

检查发现IC多脚腐蚀短路烧断。测电感未发现短路。 待机有3v 和5v
直接购买了IC 型号IT5828E -FXS (卖家说不带程序对版本直接上机)。结果依然不触发。按按键没有任何反应,。然后刷bios (型号GD25B64B。用xtw-3编程器备份由于没有这个型号 。选择的是GD25B64C,进行备份 。并重刷。)故障依旧

后查EC旁C147 电容缺件。由于。刚学。手里没料板。直接拆了个主板上的2.2uf 6.3v的电容补上了。然后可以开机触发。 插内存诊断卡,正常跑马正常。电流上到1.3左右轻微跳变,但是问题又来了。屏幕不显示(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)

第一个问题:这个C147电容起到了什么作用。为啥丢件了会不触发?能不能用 6.3v的电容替代。麻烦大佬解答

接着查屏没有供电

后查PANE-3.3V-ON无电压

然后我就停住了。不会了懵逼了。然后还发现一个问题。就是通电第一次可以上电。如果强制关机后。会上电到0.3掉电。(但是bios放电后。又能触发跑电流到1.3
第二问?是不是意味着有电压没出?,求大佬给个思路。查哪里?

网友A:
进水的机器后期会很不稳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水的机器后期会很不稳定的

大佬我现在就想把它弄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