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ivo手机维修]
VIVO X27不开机,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3-04-12):
VIVO X27不开机,如何解决?

测量主供电阻值为0,表现为上电大短,测一下电池电压发现只有2.6v,这个电压肯定是电池亏电了。具体维修过程如下:

      【机器型号】VIVO X27

      【故障现象】不开机

      【维修过程】

      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,型号为VIVO X27,故障现象为大短不开机,同行说应该是大短路。

VIVO X27不开机 图1

      拆机检测发现主板屏蔽罩已经被拆出来了,测量主供电阻值为0,表现为上电大短。

VIVO X27不开机 图2

      我们直接用3V烧机发现电源巨烫,把电源拆下后主供电阻值就恢复正常了,直接找个同型号的装上去,发现电流触发为50-100-200-160,最后电流定在了160,这个电流是正常的,因为电池有加密,用稳压电源是开不了机的,测一下电池电压发现只有2.6v,这个电压肯定是电池亏电了。

      把电池电压激活到3.6v,再把主板装进机壳,插上充电器,手机就亮起了充电图标,按下开机键,vivo的logo就出现了,进系统测试功能正常。

VIVO X27不开机 图3

      【维修结果】将主板装到手机中,开机测试,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,测量充电、WiFi、声音、指南针,震动,电话等功能正常,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
     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:
值得学习 老板牛逼

网友:
谢谢分享!直接找出故障点搞定

网友:
x27没有加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