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QWERRUIOP键不能用

楼主(2023-04-12):
笔记本QWERRUIOP键不能用,旁边数字小键盘按键也是乱的。使用外接键USB键盘正常。大概一年前出现过类似问题,当时还在质保期,联系售后给发了一个驱动包,安装后就可以了。现在再次安装之前驱动包,没用了。

去戴尔官网根据设备型号下载了驱动检测程序,更新了驱动,还是不能用。

系统是Alienware M15,

主板是Alienware 0WCNK6(HM370芯片组)。

请问各位老师:

1.这类问题一般用什么工具检测?
2.大概是主板问题,还是驱动问题或者其他呢?

谢谢!

网友:
键盘本体出问题的概率有 , 建议你找个专业维修店面检测下吧 ,

网友:
EC程序和EC相连的好象有什么芯片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