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助夏普2421X打印错位

楼主(2023-04-12):
夏普2421X打印错位,如图,有一截被挤压重叠了,是不是对位离合或者对位辊有问题啊?求大神指导!

网友A:
定影组件看下  看看堆叠哪里就基本上修哪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定影组件看下  看看堆叠哪里就基本上修哪里

这感觉跟定影没关系吧?偶尔卡纸也是卡在进鼓芯之前,应该是对位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