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星人17 R4 屏暗 求助各位

楼主(2023-04-12):
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换屏试试看在说

网友:
排查一下系统还有亮度调节跟供电  桥的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其他的要自己根据情况判断一下

网友:
有可能是键盘问题  上次有个小新的也是这样 进系统之前都是好的  进系统背光按键自己就关了

网友:
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你试试把显卡驱动卸载了看会不会暗屏,如果卸载驱动进系统正常证明跟显卡驱动有关,换个驱动版本就OK了!

网友:
暗平 还不好修,,改线就是了

网友:
换个系统先别装集显独显驱动试试

网友:
这个应该系统问题,进 PE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A:
不用多想,就是屏的问题。17R4正式支持的屏型号不多,1080分辨率的屏兼容性还好一点,2K的高刷屏,只能用原厂指定型号的哪一种。当年很多自己diy的外星人用户都碰到了打了独显驱动内屏就黑的问题,最早的解决方案是用 某个很低版本的NV驱动。后面这个事情没啥人讨论,大家都不玩17R4换屏了,再后来新产品出来了,就更没人玩了。
      至于为啥你量到屏背光供电,屏背光开启,屏pwm调光信号都正常了,屏还不亮,是因为在进了系统,使用了nv的驱动以后,它转为使用EDP AUX信号来传输屏的开启和亮度调节功能,有些屏不在原厂调试通过名单里面,存在不兼容问题导致。只要禁用NV驱动,它就又用老那套IO控制了,所以就会一直是亮的。
       有个变通的办法可能可以改好,就是屏蔽掉这个主板对应的G sync功能,那样系统的核显和独显是可以共同存在的,调光和开启那些功能由核显负责。屏蔽板载Gsync功能的方法是D751这张板子,RH29和RH30对调一下,具体参考图纸操作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用多想,就是屏的问题。17R4正式支持的屏型号不多,1080分辨率的屏兼容性还好一点,2K的高刷屏,只能用原厂指定型号的哪一种。当年很多自己diy的外星人用户都碰到了打了独显驱动内屏就黑的问题,最早的解决方案是用 某个很低版本的NV驱动。后面这个事情没啥人讨论,大家都不玩17R4换屏了,再后来新产品出来了,就更没人玩了。
      至于为啥你量到屏背光供电,屏背光开启,屏pwm调光信号都正常了,屏还不亮,是因为在进了系统,使用了nv的驱动以后,它转为使用EDP AUX信号来传输屏的开启和亮度调节功能,有些屏不在原厂调试通过名单里面,存在不兼容问题导致。只要禁用NV驱动,它就又用老那套IO控制了,所以就会一直是亮的。
       有个变通的办法可能可以改好,就是屏蔽掉这个主板对应的G sync功能,那样系统的核显和独显是可以共同存在的,调光和开启那些功能由核显负责。屏蔽板载Gsync功能的方法是D751这张板子,RH29和RH30对调一下,具体参考图纸操作吧

涨知识了,不过遇到这种问题,最好是按原厂的型号,对应换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