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飞速解决!苹果iPhone11不开机

楼主(2023-04-12):
飞速解决!苹果iPhone11不开机

测量电压并没有产生,开机第一步要把电池电压转换成主供电,测量主供电阻值正常并无短路,那我们直接拆个同型号的充电IC装上。具体维修过程如下:

      【机器型号】苹果iPhone11

      【故障现象】不开机

      【维修过程】客户送来一台不开机的手机,型号为苹果iPhone11,据客户描述说手机用着用着就不开机了,充电按开机键也没反应。

苹果iPhone11不开机 图1

      接到机器先插充电器看电流,发现并没有任何电流,拆机查看主板,上电按下开机键只有几毫安电流跳变,在主板上找到主供电测试点,测量电压并没有产生,开机第一步就是要把电池电压转换成主供电,才能开启后面的供电。

      既然没有主供电,那后面的供电自然出不来,电源也无法工作,所以才会按下开机键没有反应,由于11是双层主板,充电IC在上层背面,所以我们需要分层维修。

苹果iPhone11不开机 图2

      分层后测量电池电压已经送到了充电IC,但是充电IC却没有正常工作,也没有产生主供电,测量主供电阻值正常并无短路,那我们直接拆个同型号的充电IC装上。

      主供电电压3.6v已经产生,按下开机键电流正常跳变,11单上层也可以开机,我们直接扣屏单上层开机,看到主板可以进系统后再将上下层贴合,贴合完确定没有短路再上电。

苹果iPhone11不开机 图3

      【维修结果】将主板装到手机中,开机测试,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,测量充电、WiFi、声音、指南针,震动,电话等功能正常,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
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:
值得学习 老板牛逼

网友:
厉害!!谢谢分享 过程讲得清晰明了

网友:
贴合要是短路了,那么点子真被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