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6升级内存版号820-00165A。

楼主(2023-04-12):
近日接到一台A1466升级板载内存,原机8G要升到16G,按照之前经验直接定了16G的内存颗粒,卖家推荐ELPIDA的1833MHZ颗粒共4个,咱也不懂颗粒编号含义,只知道能用即可,所以不管多少频率了。到货后机器拿来拆机,发现原机是海力士SKYHYNIX,反正也不去管。我之前扩内存习惯先改电阻,所以拆旧内存之前对照版号820-00165A的原理图点位图,找到8个RAMCFG电阻,拉高H的RAMCFG0,RAMCFG1,RAMCFG2,RAMCFG3,分别对应电阻R1611,R1635,R1636,R1631.还有拉低L的RAMCFD0,RAMCFG1,RAMCFG2,RAMCFG3,分别对应电阻R2053,R2052,R2051,R2050.好了,问题来了,原机的HY颗粒8G按图纸应该是LLHL,但是主板上的电阻位却是HLLH.到底信哪个?信主板,应该是上MICRON_16GB ,实际却是HY8GB,图纸是错的. 信图纸,主板错了。那不可能正常用啊?现在反正正常用的主板上R2053,R1635,R1636,R2050这4个电阻空置的,R1611,R2052,R2051,R1631是出料的。先不管了吧,按图纸把电阻改成HHLH,hy颗粒16GB的改好,拆下原颗粒,换上。打阻值正常,插电,开机,风扇转,不亮。不用怀疑手工,平时带胶也在拆,苹果手机的CPU A8-A15也在拆装的。再把电阻改回原来---不亮。再把颗粒换回8G,亮机。请问大师们,这个型号升级16GB内存,电阻该怎么改?还有,这个型号电阻不对是不亮机还是能亮容量不对?卖家反正不承认发过来的保证OK.
这个机器升级16G到底该怎么改电阻啊?各位师傅指点指点,谢谢

补充内容 (2023-4-26 10:56):
谢谢论坛各位师傅的指点,该机最后找卖家更换海力士颗粒,重新按图纸跳线,成功升级不花屏。只是想不明白原机8G内存为什么跳线是按16G的跳法?

网友A:
拿手的大师帮帮我呀

网友B:
按图纸海力士的16G的配置电阻应该是LLLH.

网友:
换海力士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拿手的大师帮帮我呀

加我微信,我教你搞,514478579

网友D:
你好你用的16G是什么颗粒,有型号吗

网友E:
亲测1866频率的不行,我之前改过,开机后能亮,但是会花屏。

网友:
三星海力士识别是一样的。最好改,镁光比尔达挑型号比较麻烦。三星海力士兼容性最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图纸海力士的16G的配置电阻应该是LLLH.

被你发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我微信,我教你搞,514478579

改成LLLH百分百可以, 还加微信要好处费吗

网友F:
频率必须一样,频率不一样容易花屏,死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亲测1866频率的不行,我之前改过,开机后能亮,但是会花屏。

确实,后来换海力士可以了。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好你用的16G是什么颗粒,有型号吗

必尔达1866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频率必须一样,频率不一样容易花屏,死机。

卖家说不影响,后来换海力士不花了,卖家说是1866的,实际上机还是16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图纸海力士的16G的配置电阻应该是LLLH.

谢谢大师,最后换了海力士按LLLH亮了,不花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加我微信,我教你搞,514478579

谢谢师傅,这台已解决,以后碰到问题再来请教您。这台机器原机8G为啥跳线电阻是按16g的跳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师傅,这台已解决,以后碰到问题再来请教您。这台机器原机8G为啥跳线电阻是按16g的跳?

原厂的设置,有些我们也整不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卖家说不影响,后来换海力士不花了,卖家说是1866的,实际上机还是1600

1866上去的,只会认到1600的,正常

网友:
把CPU边上的两个一起移到后面上图中间的位置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866上去的,只会认到1600的,正常
开始花屏的必尔达1866上机显示1866的

网友:
接R2053,R2052,R1636,R2050

网友:
图纸推荐的是HHLH

网友:
按图纸跳总是不对。我都是随意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