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希沃MT21_V1.2CBIOS 买的

楼主(2023-04-12):
希沃MT21_MT21_V1.2C_SM6SLDMT21 购买的BIOS 开机快 看好板号

网友A(2023-09-12):
滴滴报警,刷完故障一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滴滴报警,刷完故障一样

你的应该是其他问题,这个我刷过好多台了 程序是没问题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的应该是其他问题,这个我刷过好多台了 程序是没问题的

咨询下,是不是一长两短,报警声,电流上到0.97就报警  循环报警,开始以为南桥虚焊,补焊还是一样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咨询下,是不是一长两短,报警声,电流上到0.97就报警  循环报警,开始以为南桥虚焊,补焊还是一样的问题

我遇到的都不是报警 就是电流跳变 不正常 感觉过了内存但不显示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遇到的都不是报警 就是电流跳变 不正常 感觉过了内存但不显示,

有好几块,都是这个问题  偶尔能开机  关了就不行了 电压基本都正常,CPU有两组电压  有一组应该是核显供电不正常,最多0.65左右,还会掉电,目前没有啥思路

网友(2023-10-17):
测试正常,亮机快!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(2024-05-11):
很好一刷就好。

网友(2025-05-06):
等我下载下来测试下,看咋样

网友(2025-10-14):
感谢分享,验证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