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华硕V5100E不开机,程序损坏导致的?

楼主(2023-04-12):
华硕V5100E不开机,程序损坏导致的?

单板测量各大电感阻值无明显异常,上电发现电流可以上到1A多又掉回2-300mA,循环重复,这种掉电跑死电流的我们先刷个BIOS看一下。具体维修过程如下:

      【机器型号】华硕V5100E

      【故障现象】不开机

      【维修过程】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,型号为华硕V5100E,故障描述为不开机。

       板号为X513EA Re:2.0

       拿到机器后,我们拆出主板,单板测量各大电感阻值无明显异常,上电发现电流可以上到1A多又掉回2-300mA,循环重复,这种掉电跑死电流的我们先刷个BIOS看一下。

      刷过BIOS再看电流可以上到7-800mA跳变,扣屏装壳测试,发现键盘灯亮,大小写可以切换,但是屏幕不亮,看电流应该已经开机了,但是屏幕却不能点亮,难道是屏坏了?

      不过还是要先查一下屏的工作条件正常不正常。

华硕V5100E不开机 图1

      首先测量一下屏供电3.3V有没有,一般这是屏显示所必备的第一个条件,然后才是屏插入检测,接着通过AUX数据传输通讯以后才开始到背光控制部分,而屏供电3.3V还是比较好找的,大部分都是由一个五角管控制的,测量屏接口 附近的五角管发现屏供电3.3v没有出来,测量屏供电开启EN也没有,一般这个EN是开机以后由CPU或桥控制发出的。

      我们接着测五角管EN的阻值,测量发现EN阻值为0短路,先将五角管拆出,再测量阻值恢复正常,那我们直接去料板拆一个屏接口附近的五角管就能用,其实直接短接3V供电过来也可以,看条件,找不到芯片用就可以短接,装上芯片测量EN和供电阻值都正常,扣屏开机测试,此时屏幕已经可以亮起。

华硕V5100E不开机 图2

      以下附上此型号主板的BIOS,测试亮机快

      【维修结果】机器装机以后,测试声音,网络,录音,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,播放视频半小时相当稳定,故障完美修复,维修到此结束。

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:
赞一个,技术一流,羡慕羡慕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好技术   进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只要能控制大小写了  基本就正常了

网友:
技术   进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思路清晰明确,很好

网友:
这种开机后不亮屏的故障维修,找准方向,知道线路,屏开启条件EN 3V,供电5V,检测输出有没有电,维修就不觉得难。给楼主点赞,学习了。

网友:
楼主点位能共享一下吗?

网友:
能帮忙看看这2个电阻多大吗?

网友:
技术不错!感谢分享!学习了!

网友:
我怎么觉得时内存的问题呢?难道时我的错觉嘛

网友:
进来学习学习   里面好多大哥

网友:
技术不错!分析透彻!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