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懂求助大神

楼主(2023-04-12):
这个飞线从开关接上开始一直飞到这个位置,我查过这个位置是有个八脚芯片的,这线走位直接代替了芯片?关键能开机。当然这开不了机拆开的。想知道这个线的走位的作用。感谢诸位

网友A:
求助说下机型,版号

不确定你的版号
看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这个芯片

网友B:
神州的P2808芯片  经典的不开机故障  2脚8脚相连 3脚6脚相连 3脚跟6脚相连的电阻直接去掉直连 就OK了  有一款版号忘记了 也是不开机 改P2808没用是主板上开关接口旁边的的二极管拉低了  直接拆掉就好了 算是通病  修了也有好几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神州的P2808芯片  经典的不开机故障  2脚8脚相连 3脚6脚相连 3脚跟6脚相连的电阻直接去掉直连 就OK了  有一款版号忘记了 也是不开机 改P2808没用是主板上开关接口旁边的的二极管拉低了  直接拆掉就好了 算是通病  修了也有好几台了

感谢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求助说下机型,版号

不确定你的版号
看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这个芯片

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