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这根飞线从EC芯片第18脚连在这个位置的作用

楼主(2023-04-12):
飞线位置为开关软排线的接口,飞线处是与接口的第一帧通的。一直飞到EC芯片的第18脚。求作用

网友:
看看ec脚位定义不就知道了吗,有可能开关到ec断线了吧

网友:
这种的要么是开关到EC断线了 要么是开关上的3.3V有被拉低 直接加电阻上拉3.3V 割板飞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