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能MP258打印机显示E03卡纸故障

楼主(2023-04-12):
今天收到一台佳能MP258打印机无法打印,显示E03故障代码,意思为卡纸,经过检查,整个进纸和出纸通道只有一 个感应器和连杆,并没有卡纸,通道也很干净,这就奇怪了,不得以拆开后盖,两侧盖,取下扫描组件,再取下打印中盖,终于显露出进纸全功能部分,发现除出有通道进纸传感器外,左边还有一个进纸的搓纸轮同步传感器,如图
进纸通道传感器
搓纸相位传感器
然后这两个传感器的似乎是串在一根排线上的,这就预示可能出纸故障E03,可能这两个传感器的故障都是指向E03
于是我接上扫描器,并将按键板边上的上盖传感器用纸塞顶着,开机,出现E03故障时,测这两个传感器的发射端两脚电压和接收端的两脚电压
结果发射端3.2V经过电阻后变成1.3V,供发射光电管工作,两个光电管电压均正常,而接收端在拨动阀杆时,进纸传感器是0V到3.2V之间转变,而搓纸传感器始终在0.3V左右。拆搓纸传感器

测接收端电阻,如图,

正反向测量均是如此,然后焊下传感器,取出接收光电管,才发现已经锈蚀击穿。

于是从其它的料件打印机中拆一个,换上,再测电阻,如图

电阻值无穷大,焊好,装机,
经过测试,再也没有E03故障,机器已经修复完成!
总结经验是,有些故障,不能想当然,很有可能是一些其它原因造成的,这台机,前面经手几个人修过,均是时好时坏,找不到原因。如果发散思维一下,也就很容易找到故障点了

网友:
机器几十块 库房扔了好多都是好使的机器没有墨盒了 有维修的都是给整机更换然后再有时间慢慢研究了  几十块的费用我们可不整这么细致

网友(2023-06-03):
机器一听声音都知道了。感谢楼主无私奉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