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看看是什么厂家的电容

楼主(2023-04-12):
在闲鱼买电容,说好是台湾钰邦,发来的不是

网友:
我想用来更换CPU旁的电容。

网友:
这个我都是主板上拆,,质量有保障

网友A:
闲鱼购的固态电容容量够吧?

网友:
没必要换,换了也没用。

网友:
左边红色:中国大陆A厂家,右边蓝色:中国大陆B厂家

网友:
台湾钰邦是最差劲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闲鱼购的固态电容容量够吧?

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电容这些还是大批量买吧,就几个还不够运费,,,,

网友:
新一点的主板上拆,保证质量

网友:
用电桥测才能测出好坏。

网友:
看起来应该不是钰邦啊,感觉像是国产的。

网友:
这能看出来吗?

网友:
好像是丰宾的,我以前买过,颜色和标识都很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