酷冷至尊420w电源,12V偏高,5V和-12V偏低,该调整哪些地方?

楼主(2023-04-12):
补充内容 (2023-5-26 12:53):
已解决。

网友:
这是ATX电源吗??

网友:
空载还是带载?有些电源空载电压会不正常,可以接一到两个坏机械硬盘做负载就正常了。

网友:
能具体给出电压数据吗?

网友:
给5V和12V 都带上负载试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刚开机时12V为12.8V, 5V为4.8V,几秒后就变为现在的电压。

网友:
自己用万用表量量才准确

网友:
电容看看换换试试

网友:
精通电源维修的才是真正的维修高手,是搞维修的基本功。个人观点

网友:
哇  好多大师在这里

网友:
这种杂牌电源都是有压降的裸测是会偏高,带载就正常了

网友:
感谢分享的朋友

网友(2023-05-26):
已解决,调整相应电压的TL431调整端管脚的电阻即可。

网友:
哇  好多大师在这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