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85M-F REV1.0无复位维修(通病)

楼主(2023-04-12):
这个主板我修到好几次,都是PU301的+极 分压电阻腐蚀不良引起(+大于-=运放输出高电平)(也就是说358的第三角必须大于第二脚,第一脚才会输出高电平)。已经修到好几片的这种故障了。一般直接找个10k电阻和4.7K的电阻把他们全换了,稳定也放心(358第一脚输出高电平,产生桥ME供电同时经过一个PR401电阻给到CPU电源芯片的EN一个开启电压)

网友A:
楼主这个会烧桥不,我有片换了还是不亮机,查外围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个会烧桥不,我有片换了还是不亮机,查外围都正常

烧桥的可能性很低

网友:
很厉害。查这个电阻最麻烦。

网友:
水洗板太多,怀电阻的就多

网友:
主题

帖子

会员等级:见习维客

发消息

网友:
这是老通病了

网友:
谢谢大神分享,又学到秒杀的技术

网友:
学习经验了,感谢分享。

网友(2023-05-24):
有图纸和点位图,就省了不少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