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内存供电1.35vs 开关稳压芯片NB675GL-Z。更换芯片还不行。大佬们帮忙看看

楼主(2023-04-13):
1.5vs到R156的1角有3v电压。2角被拉低到0v  C145没有植件。拆掉芯片出3v电压。但是芯片更换后仍然一样的问题  FB角线路上的电容电阻都测过了。正常

网友:
断开电感,查5,6脚有无断线。和断开R162

网友:
断电感,R166,看前后对地值

网友:
运气爆炸。拆机的也是坏的。定了新的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