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ZX7不开机(待机供电不出引起不触发)

楼主(2023-04-13):
神舟战神ZX7不开机(待机供电不出引起不触发)

神舟战神ZX7不开机,这种情况问题肯定出在待机电路,  更换芯片后待机电流变为0.009A,这个待机是正常的,测量3/5V待机电压恢复正常,按下开机键可以正常触发。扣屏测试成功进入系统。

      【机器型号】神舟战神ZX7

      【故障现象】不开机

      【维修过程】此机型板号为6-71-N960K-DO3

       接到一台战神ZX7的机器,故障表现为不开机。

       用稳压电源上电,发现电流只有0.001A,按下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,这种情况问题肯定出在待机电路,所以我们拆出主板测量公共点和3/5V的阻值和电压,发现公共点有20V,3/5V阻值正常,电压没出。

神舟战神ZX7不开机 图1

       那我们打开原理图,找到3/5V待机的供电芯片,查看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。

神舟战神ZX7不开机 图2

      此芯片型号为TPS51275B-1RUKR,其中3V待机(VDD3)由芯片得到公共点供电VIN 20V后,产生线性电压VREG3,再由VREG3给EC供电,由EC开启待机VDD3的供电,而我们测量公共点电压VIN已经 有20V,测量VREG3电压也有3.3V,但是测量EN_3V时发现此电压只有1.5V,我们去找一下EN_3V是怎么来的。

神舟战神ZX7不开机 图3

      跑图可知EN_3V是由XLP_OUT转换过来的,而XLP_OUT是由EC发出的,此时EC还没有完全工作,这个开启是EC得到VREG3供电后产生的,用于开启VDD3,所以这个电压不正常,要不是EC损坏,要不是待机芯片拉低,当然也有可能是0欧电阻PR152损坏。

     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,我们先打了PR152的阻值,发现其内阻为0,并没有变质损坏,那就需要更换EC或TPS51275B-1RUKR了,待机供电芯片肯定比EC更好找和更换,刚好我们手中有几个TPS51225,虽然这俩IC型号略有区别,但是脚位定义一样,是可以代换的。

神舟战神ZX7不开机 图 4、5

      更换芯片后待机电流变为0.009A,这个待机是正常的,测量3/5V待机电压恢复正常,按下开机键可以正常触发。扣屏测试成功进入系统。

神舟战神ZX7不开机 图6

     【维修结果】机器装机以后,测试声音,网络,录音,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,烤机半小时帧率稳定,故障完美修复,维修到此结束。

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严禁转载!

网友:
待机供电芯片坏

网友:
给愿意分享的人加分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,高点分数

网友:
PR152扣掉,看EC发出正常么就可证明是待机芯片的问题了为

网友:
思路清晰呀 ,帖子发的也完美.看着舒畅!

网友(2023-06-13):
开启信号都是3.3v高电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