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笔记本 TYPE C接口5V不升压

楼主(2023-04-13):
INTEL 11代CPU 班号DAH98TMB 待机时出了3个电压 3.3V 1.8V 5V 电源口5V不升压至20V 用TYPE C接口打值卡 测2个CC线都没有值  而且没有任何波形 不知道正常不 用联想笔记本测2个CC线都有500左右

网友:
谁手上正好有这款笔记本的 帮忙测一下 TYPE C接口CC线正常阻值是多少 这个CC线跟 5V升20V控制电源电压IC 印丝 4GH 4G4 4GS 4G 开头相连 应该受控于EC

网友:
测了一台8代CPU的华为他的CC线是有600多的值 CC线是连接主板上TPS什么型号芯片  我这个主板上没有 应该受控与EC 淘宝上也没有EC卖

网友A:
先取下接口看看,华为的接口坏的多,修不少断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取下接口看看,华为的接口坏的多,修不少断线的

这个机器 电池有电 也开不了机 不只是不升压

网友:
这个机器EC都没有卖的,上次有个EC坏 卖不到芯片

网友B(2023-05-21):
引用 网友A:
先取下接口看看,华为的接口坏的多,修不少断线的

我的这个DAH96KMBAD0  适配器待机3.3  5V 都有。没有1.8V 触发就5V变0V。如果用电池7.9V的公共点电压。触发3.3产生保持一段时间掉电 。 5V就一闪就掉电了。头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取下接口看看,华为的接口坏的多,修不少断线的

用的通用适配器。不是原装的

网友(2023-06-28):
引用 网友B:
我的这个DAH96KMBAD0  适配器待机3.3  5V 都有。没有1.8V 触发就5V变0V。如果用电池7.9V的公共点电压。触发3.3产生保持一段时间掉电 。 5V就一闪就掉电了。头疼

后级有短路

网友:
桥坏了
还班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