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华为matebook16,

楼主(2023-04-13):
求助:华为matebook16,AMD平台。BIOS芯片损坏,原机BIOS丢失,更换了芯片,找了好几个BIOS,有的刷上去键盘灯能亮开不了机,有的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淘宝卖的人刷AMD的BIOS不用改东西,直接刷就行,不知道我刷为什么不行,而且这种BIOS结构和INTEL不一样,没有ME,不知道要改什么,有弄过的吗?可以付费学习,会的联系我,谢谢!

网友A:
  适配器用原装的了吗 功率对的那种 看看屏幕有没有坏  破机器 屏幕坏了时序亮屏 外接显示器都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适配器用原装的了吗 功率对的那种 看看屏幕有没有坏  破机器 屏幕坏了时序亮屏 外接显示器都不行

原装好像135W,没有用原装的,用的是华为90W的,这个也有影响啊?

网友:
AMD的官网下的不用合成就可以刷哈。

网友:
注意电压,应该是1.8V

网友:
注意电压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