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帮帮忙!BIOS芯片MX77U25650FZ4I42用RT809F识别不了怎么l办?

楼主(2023-04-13):
大佬帮帮忙!BIOS芯片MX77U25650FZ4I42用RT809F识别不了怎么l办?BIOS芯片的ID无法识别,1.8V低压的,请问有什么办法没有?哪个有这个芯片的算法给一个谢谢!

网友A:
估计是芯片太新了.软件还没更新过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芯片太新了.软件还没更新过来

是的,可以手动增加算法和ID的。

网友:
809H有这个芯片

网友:
我知道,打了官方客服电话有MX25U25645G WSON 8这个通用,忽略ID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你这个当时觉得贵没有买,买了RT809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