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体机主板掉电压是什么情况

楼主(2023-04-13):
一:主板电池电压打出来只有1.7v,而且是新电池,旁边的电阻有1k欧,双向二极管一端0.2,一端0.4

二:电感3v,5v待机电压正常

三:按键板的输入端电压正常,按下后变为低电平,但是按键板指示灯微微发亮,风扇转速慢,但是不会停,电压只有3v多,EC开机电压正常

另外有一块一样的板子,不需要纽扣电池的时候,按下开机键后,指示灯是正常亮,这个板子把电池取下了,按下开机键,还是微微亮,

现在不知道怎么测了,新手上路,求老师傅指教一下,下一步怎么做

网友A:
查供电   出没出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供电   出没出全

感谢回复,请问一下是具体查哪些位置的供电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