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华硕V5000F 大短后电池能识别,但不能充放电

楼主(2023-04-13):
如题,现在很多华硕的机子,大短后电池不能充放电,以前有些能刷程序好的,有些不行,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?只能换电池吗?

网友A:
大短路的电池 大概率 已经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短路的电池 大概率 已经挂了

保护了 ,有程序可以刷好的。

网友:
用什么工具刷

网友(2023-06-14):
修电池 的可以刷  ,很便宜  我前几天拿去弄一下  就可以输出! 有些 电池加  电    电压高于电池电输出电压1V 给接口2端  可以激活  ,这款不行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