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关机会自动又重启了。

楼主(2023-04-13):
关机变重启(将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)
1、进入BIOS,在电源管理菜单中,看看“RME EventWake up”(PME事件唤醒),一项是否是“Enable”(默认值),如是,将它改为“Disable”。
2、右击我的电脑选“属性”/“高级”/启动和故障恢复”中的“设置”,在打开的对话框中去掉“系统失败”中的“自动重新启动”前的对勾,按确定应用。
3、 打开控制面板/性能和维护/电源选项/高级电源管理/勾选“启用高级电源管理支持”按应用确定。
4、有时关机时先拔掉网线故障排除,这可能是网线质量或接口故障引起的。

5、关机后电脑自动重启解决办法:
开始/运行/输入 regedit 回车,打开注册表编辑器,依次展开
[HKEY_LOCAL_MACHINE\SOFTWARE\Microsoft\Window NT\Currentversion\Winlogon]
然后在右侧新建或修改已有的一个名称为"PowerdownAfterShutdown"的字符串值,其值"1"
表示关机时关闭计算机电源,0表示重新启动电脑。

还是不行还原一下系统或重装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论坛有你更精彩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经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