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651 G1 没声音

楼主(2023-04-13):
各位好,惠普650G1没有外音,声音图标加减声音会显示正常,插耳机,也没声音,重装系统,无果,考BIOS问题,刷了几个都不会亮机,电脑喇叭是好的。这是什么问题呢,求助一下大家的看法。
电脑
重装系统

网友:
标题搞错了,重来
惠普650 G1

网友:
检查声卡旁边的电容,那些LDO的电容看看,不行就声卡换一个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外放IC的音频输入端,有没有波形,没有就在前级,如有,测处放IC的电源和使能端是否正常,不正常查相应电路,正常就换外放IC。音频插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