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不下去了,

楼主(2023-04-13):
华硕P8H61,刚开始问题不触发,检测发现RTCRST偏低0.5V,连IO的47脚,挑起针脚,电压正常,换IO后,可以正常触发,但是显示界面就一个光标,连LOGO都不出,刚开始怀疑BIOS,拆了一个同型号好板的BIOS芯片替换,故障依旧,然后就不会修了,本人小白一个,经验不足,不知道这现像是有什么故障产生的。特此向大家请教。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我用同型号的BIOS芯片替换过了

网友:
自检过内存出GPU供电,能亮屏说明CPU的GPU已经正常工作了,不知道这是现像是不是卡LOGO。

网友A:
我也有一块H81M-D R2.0 1.01K跟楼主一模一样故障 现在没有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有一块H81M-D R2.0 1.01K跟楼主一模一样故障 现在没有解决

你干过桥没有?

网友A:
没有干过桥

我也有一块H81M-D R2.0 1.01K跟楼主一模一样故障 现在没有解决

网友B:
IO的1,2两个脚的焊盘掉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O的1,2两个脚的焊盘掉了?

对的,拖焊的时候碰掉了,点位图上表示是空脚,所以没有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干过桥

我也有一块H81M-D R2.0 1.01K跟楼主一模一样故障 现在没有解决

要不你先干下桥,因为自检过了,就是初始化,这是桥的工作

网友C:
跑码看看卡哪里了

网友D:
这问题不要查了  给你指一条明路 把网卡芯片换了就可以了 拿走不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问题不要查了  给你指一条明路 把网卡芯片换了就可以了 拿走不谢

好的,由于水平不行,总是瞎忙,浪费太多时间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跑码看看卡哪里了

没有PCI,只能用笨方法来,但是亮机后再有问题,我就蒙了。

网友:
换网卡试试。看网卡附近有没有掉件

网友:
我有两个华硕B85是这样,网卡问题吧,不懂修

网友:
我已经拆了网卡和声卡,故障依旧。

网友:
今天有重大突破,我发现LPC总线电压偏低,只有2.8V左右,只要能达到3.2V以上,就能亮机,我是拿正常板子对比测量LPC总线电压时,发现只要我从LPC跳线处,按7,5,3,1这个脚位顺序测量,电压就能上升,就能亮机,但是还是识别不了键盘,而且查图,LAD0~LAD4都是真接进桥的,不知道这种问题现像是什么问题,难道是我的IO没有换好?

网友:
这一堆报错的,是不是要刷BIOS呀

网友:
而且查点位图,IO信号出来直接跳帽进桥,没有外围 电路,我在想我能不能短接跳线来提高LPC总线电压来实现自动亮机

网友:
这是点位图

网友:
看英文,说是CPU电源超频电压出错哟!你看下CPU供电吧!

网友:
只要精神不滑坡,办法总比困难多. 看图片似乎桥RTC部分有腐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