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L553VD 2.0集显供电

楼主(2023-04-13):
长话短说 : CPU供电芯片 iSL95829A
                    一体MOS管 SIC631
                   问题描述:主板通电跑码,感觉要出集显供电了然后掉电了,不重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过程 :最终测得结果。U8004,U8006为集显供电管,U8004第一脚在CPU主供电有供电后会收到一个2.4v电压但是没有波形,但是U8006没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换了MOS管,换了95829A还是一样,拆掉U8004后能开机显示,点关机死机。
              那么问题来了:请问有什么东西能影响到PWM上的电压,会不会是芯片收到了什么发出的这个电压,点位我就不发了,我也没有,请大神讲解一下

网友A:
测试一下u8004的前级电路,看看那是不是有短路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试一下u8004的前级电路,看看那是不是有短路情况

断开控制极确定了是芯片发过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