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 h310m ds2v ddr3 开机风扇转下停简单维修

楼主(2023-04-13):
风扇转下停 上不上内存都有有报警声   刷bios无果,量内存236脚没电压 看论坛上说这个和h110m ds2v图纸一样  找到转换  一坨锡解决

网友A:
这个地方原来是不是一个电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地方原来是不是一个电阻?

没有  应该是断线了

网友:
内存安反烧的

网友:
我修的第一个主板就是这个问题,当时还是在闲鱼买的练手板。120买的修好卖了140

网友:
原来这么个小问题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,这个电阻很多不装的,我遇到不少AMD板都空着这个电阻,不知道为什么?

网友:
技嘉这个地方好像很普遍了

网友:
感谢分享,谢谢!高手级别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