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笔记本内置摄像头拆机改接USB接口

楼主(2023-04-13):
DELL戴尔 内置摄像头 0Y3PX8。拆除下来,有7根线,有两条黑白缠在一起为d+(白的)和d-.另一根黑的和桔的为地线,青色为3.3v电源线。另外两根红的和棕的不知道。如图简单改造连接后接入电脑可以识别和使用。

网友:
都是人才,一群人才

网友A:
何必故弄玄虚呢?你不接小板也可以用啊,直接正负极加数据接好直接用岂不省事。

网友:
兴趣加手工改下还可以

就是这个摄像头像素低 …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何必故弄玄虚呢?你不接小板也可以用啊,直接正负极加数据接好直接用岂不省事。

usb口供电是5V,摄像头模块电压是3.3V,加两个二极管是降到3.3V,直接接上正负极会损坏摄像头的。

网友:
书读得多就是好,啥都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sb口供电是5V,摄像头模块电压是3.3V,加两个二极管是降到3.3V,直接接上正负极会损坏摄像头的。

拿个3.3线性稳压能做的更精致